ABB DCS
关于ABB产品的反应速度问题

楼主(2007-06-15):
大家好,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指令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实验的时候发现两个指令发出的时间有时候不一致,有时候一致,各位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
各位大哥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帮帮小弟,小弟多谢了!

网友A:
建议说的具体一些

楼主:
就是两个指令,#1指令要求先输出 ,#2指令5秒后输出,但是有时候却#2指令先输出,这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B:
估计顺控逻辑不对

楼主:
不是阿,如果逻辑不对的话为什么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啊?还有该逻辑是锅炉4个角的点火系统,同样的逻辑其他三个角没事阿?

楼主:
我做的是电厂的煤粉炉!!!!该情况是点火系统!

网友C(2007-07-28):
执行周期一样吗

楼主:
一样的,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楼主(2007-09-05):
专家们多指导指导 阿

网友D:
大家好,现在遇到一个问题:acs800变频器驱动一台75kw电动机,我用本身的面板控制转速,当我把速度到2600rpm后,在往上升转速,传动输出频率的计算值(FREQ)的值没变化,输出功率也没变化,各位大虾,是乍回事?

网友E:
频率已限定.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但是我检查过了,最高频率为50HZ,没问题呀?

网友F:
TO:找不到回家的路
你的顺控逻辑使用什么编写的?如果是功能块,请检查一下每个块的执行顺序,也就是每个功能块左下角的小数字,扫描顺序的混乱很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另外检查一下扫描周期。实在不行可以把逻辑共享一下,大家都帮忙看看。

楼主(2007-12-23):
呵呵,为什么没有反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