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用什么单片机

楼主(2007-06-15):
输入信号是一个0-0.3V的模拟信号,想把它直接交给单片机(该单片机应该自带A/D转换),然后经过一系列运算,把需要输出的结果即读数输出给液晶显示屏。
如果一个单片机搞不定,或者不能接受这种信号,那么该用怎样的组合或者信号经过怎样的前期处理。请高手给指条路。不胜感激。

其实这个东西将来还想拓展出记忆多个待打印数据和直接控制热敏打印机打印的功能,如果方便,也请高人给推荐个技术路线。

网友A:
0-0.3V范围的信号直接给A/D不合适,应该先用运放放大到A/D的量程范围(0-5V)为宜.

网友B:
请选用ATMEGA88V-10PI,它有6路A/D转换,mosa@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