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一拖三可否

楼主(2007-06-15):
我有一台XPR1-3000-220-3的软启动器 西普产。想用此拖动三台185KW电机,能否达到此,效果,三台电机不会同时启动,每台电机启动结束后软启动器完全脱离

网友A:
但是要同步

楼主:
能否给我一次 二次原理图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频繁启动会引起软启动保护

网友C:
怎么看不到?

网友D:
那要看看三个功率是否一致,
肯定可以的,但是三电机的功率和负载使用情况决定着您的 使用效果!

   我 这里有压力变送器的价格表及其选型手册,有需要的可将联系方式发送至;zfzty@21cn.com

网友E:
西普公司的网站上好像有软启动器一拖三的电气图,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F:
完全可以的

网友G:
我们是一拖四,只要确保启动时间和间隔时间就可

网友H:
可以,看一看国产软启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I:
可以,没问题.非常的简单啊. 你要 拖多少都没问题拉,就看你的时间间隔咯

网友J(2007-08-11):
那时间间隔大概多长时间啊,你们用互锁了吗???

网友J:
请问谁知道国产的45KW,和75KW的软启动器的价格吗?

网友J:
我想一拖五,还加正反转,电路图都设计好了,就是没有用过软启动器,不知道拖五行不行,间隔时间多长.我现在再做报价,有谁知道价格吗?(45KW,和75KW)

网友K(2008-09-26):
不知道行不行呀~~~

网友L:
可以,没问题, 你要拖多少台都没问题,启动后将电机旁路,再去启动下一台就可以了。

网友M:
肯定可以的,但是三电机的功率和负载使用情况决定着您的 使用效果!

网友N:
软起动器两次启动间隔要大于300秒,实现没有问题

网友O(2009-04-09):
有主,控回路的原理图吗

网友P:
电机应该完全一样才可以呀.负载性质也应该一样.不过我还是没见过,我们这里都是一拖一.我想还是这样比较好吧.一拖多理论上虽然可以说通,但还是不保险的.

网友Q:
我还有一拖四的电路图呢.一拖三更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