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邦信G7 OU故障检修实例

楼主(2007-06-15):
G7,30KW,上电报OU故障,且不能复位,CPU板型号为MCB-4,测量R52下端去CPU的电压为3.5,正常值为2.8左右,调节CPU板的VR1,如不能调节至2.8,再调节一下电源板的VR1,电压正常后,再送电,故障清除.
运行变频器,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母线电压,与变频器C09菜单的显示值进行比较,如有偏差,再微调一下VR1,使变频器的显示值于测量值一致,将VR1封蜡,维修结束.
经常遇到有讨论安邦信OU故障的,估计与VR1变质有关,有此类问题的不妨一试.

楼主:
非常抱歉,由于工作不细致,该文所涉及的内容只能解决母线电压实际值与显示值对应一致的问题,不能解决OU故障.
由于失误给大家造成的误解,笔者表示道歉.并请求同行就此问题,给出正确处理的方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