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送入单片机?

楼主(2007-06-15):
用电流互感器监测一次工频交流电流的大小,将二次侧输出的0-5A电流送入单片机,根据测得的二次侧电流作相应处理,问题是二次侧0-5A电流转化为单片机可接受的数字量,如何处理比较好?

网友A(2008-05-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哪位高手帮下忙哦

网友B:
我以前做过,方法比较笨,就是用一带数据输出口的电表!

网友A:
可以具体说下是怎样做的吗?

网友A:
未尽,您好!还在吗?可不可以加我QQ指导一下呢?269962093

网友A:
未尽,还在吗?可以具体说下做法吗?我邮箱是:ap0305221@126.com

网友C:
选用合适的A/D模块

网友D:
电流互感器接电表是100mv量级,电压较低,送单片机较麻烦;

最好改用电流传感器,送单片机较合适,并且交直流通吃。

请搜索电流传感器

网友E:
电流变送器可以将0-5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其它的标准信号,如4-20MA,0-10V等等,当然也可以订做非标

网友A:
电流传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有什么区别呢?

设计要求是测量三相的每一相的电流,电压,功率,经单片机处理,再送LCD显示,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老大就提了用电流互感器...大家有没做过类似的项目?可否参考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