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软启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7-06-15):
请问一下软启动器在起动后对电机有过载保护吗?我有一台250A 的软启动器控制水泵电机的,电机运行后软启动器上显示270A,为什么软启动器不会停电机!!!!

网友A:
用于电动机的保护是有要求的,一般的:1.2倍额定电流以下是不会保护动作的,电动机可以安全运行,具体我忘了好象1.2以上是2分钟保护,1.5是30秒之类的.270A还不到软启动器250A额定电流的1.1倍,再说使用软启动器时一定会与接触器做切换的,软启动器在正常运转后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切换到接触器更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