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软启动器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7-06-15):
请问一下软启动器在起动后对电机有过载保护吗?我有一台250A 的软启动器控制水泵电机的,电机运行后软启动器上显示270A,为什么软启动器不会停电机!!!!

网友A:
不会的,软启动和串电阻启动一样.电机启动后,就不起作用

网友B:
软启动器在起动完毕切入旁路正常运行后应该对电机有过载保护功能,如施耐德ATS48就有.但现在很多软启动器自身没有此功能,只能外配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