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如何供电

楼主(2007-06-15):
请教各位
       工厂变压器如何与车间设备相匹配
        一台630kva的变压器,车间设备的总功率最大可以到多少?

网友A:
机械加工设备可安装1000-2000KW,电加热设备不要超过600KW.

网友B:
同意二楼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有理.
但我还是建议多看看工厂供电设计手册

网友D:
老式的变压器可以有百分之三十的超载,但新的最好不要超,另外也要看设备的同时使用情况,不同时用或不满负荷的就可以让负荷的总功率多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