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s型机报cf3.2

楼主(2007-06-15):
台达机015s21a,通电就报cf3.2,试换了控制板没有好。我请教各位高手
首先这个故障代码是代表什么意思?第二,有可能是哪儿的毛病,先谢了

网友A:
过压告警.
电压侦测部分故障.

楼主:
这台机器已经修好一些日子,今天来给关心的,回了贴的同仁们说一下.
经反复观察,这CF3.2也就是过压告警(感谢ROYCF的回答).多次观察后发现,有时在通电后的约一分钟后才报警,就把电源部分及电压侦测部分都给润焊了一下,这样就好了!多次试验证明的确是好了.呵

网友B(2008-11-14):
请问 江佑台达S1的电压侦测是那一部分?用什么芯片?我有以台三基的和你的故障以样。谢谢。

楼主(2008-12-15):
楼上的你好

台达S1的电压侦测部分是在集成驱动I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