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高压电动机速断保护故障分析

楼主(2007-06-15):
摘要:
我厂新建石灰石均化库的中碎机电动机型号为:YR500-6,630kW。为防止锤头磨损,倒换锤头麻烦,主回路采用熔断器加接触器的正反转控制,起动时采用BWQ型液体变阻器降压起动,保护采用MPR1型综合式电动机保护器。如图1所示。

  图1 电动机主线路

  该回路试运行正常。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正转高压真空接触器的A相真空灭弧室损坏。由于厂内没有备件,且生产任务很急,决定反运行。但在反转开车时,综合保护器速断动作,且使总降变电所供电回路跳闸,很明显有短路故障存在。用摇表检查:电缆正常,电动机正常,正反转接触器的接点也正常。空试电动机起动回路仍然正常。后经讨论分析,怀疑是由于损坏的正转A相真空灭弧室造成。将正转接触器拆除后开车成功。

故障分析:高压真空接触器的真空灭弧室损坏后,其真空室内的真空度受到损坏,灭弧能力下降。接触器的触头开距(≥4.0mm)却很小。当用摇表检查其触头闭合情况时,触头断开,但当反转合闸时,由于接触器通断会产生瞬间高电压,此电压将正转A相真空灭弧室击穿,导致A相触头接通,造成反转开车时相间出现短路,保护器动作。

预防措施:真空灭弧室损坏后应及时更换或将损坏的接触器及时从线路中拆除。

楼主:
上文插图

网友A(2007-07-25):
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