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红外温度传感器测CO2?

楼主(2007-06-15):
   怎样用红外温度传感器测CO2?谢谢!

网友A:
有意思的问题

你可以找1个发热物体 然后找CO2气源  然后估计距离要很大 标定1下等距离下的 不同浓度CO2对温度的影响  另外估计你测温仪的精度要玩命的高啊

网友B:
晕,有专门的红外CO2传感器,为什么要用红外温度传感器来测CO2呢?

网友C:
co2温度范围?如果温度低,就不能测了。

楼主:
   我手上有几个样品,说是用来测量CO2的,有两个指标供参考。

1》红外波长4.26微米,
2》工作温度-20~70度,

   麻烦各位专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D:
用一个CO2测试仪,测出CO2的浓度后,接一个电热器件,把CO2的浓度转换成温度.再用红外线测温传感器测出温度来.

楼主:
 TO:老小伙:

    不能用红外温度传感器直接测吗?谢谢!

楼主:
   希望哪位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你最好首先问问自己为什么要用红外温度传感器来测CO2,这两者不应该联系起来的。

自己没说明白前因后果,旁人怎能告诉你怎做,况且从你现在的描述来看,用红外温度来测量CO2浓度完全属于一个不恰当的命题,浪费大伙时间,也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本贴保留到下周一,如果届时还未能添加其他详细说明,将删除本贴,以避免给其他读者误导!!!

网友A:
建议不要删除该贴,不然后面跟贴的都要被扣分
管理人员应该能看到,大家都是在认真的回复

网友B:
晕,3点时写了很多,居然看不到了.都忘了当时在网上找到得相关论据.
好像大概是CO2吸收的是波长为4.3um的红外,而红外温度仪有好的种波长范围,不注明具体情况,很容易误导读者。

不过这个帖子应该尽快补充考虑这样使用的原因,从而避免其他读者被误导

网友E(2011-08-01):
有红外传感器根据测量CO2成分来测量烟气温度的;

用红外测温传感器来测量CO2不是一个概念;红外传感器只能用来测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