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有工程师用过AR36-S1WE DC24V及AR30C-0105E3-S DC24V 的富士产品吗?了解的请解释下每个代号的含义!谢谢!

楼主(2007-06-15):
(无正文)

网友A:
兄弟,你这个东西找是找不到了,我下载看了富士的样本,里面的型号跟你这个完全不同,首先AR后面的应该是开孔尺寸,但是36开孔的没有,30开孔的也没有,富士只有22和25的。
用这个这种型号的用户肯定要么行业特殊,要么量大,以前给这个用户做供货的商家为了防止用户更改型号,所以自行设定的型号(只有他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种可能性很大,我遇到过很多次,建议你直接与用户技术部门联系,重新按要求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