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Flex1794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7-06-15):
本人在实际遇到这样的问题:Flex 1794 cpu与上位机通信没问题,但是与底下模块就是通信不上,CPU、底槽、模块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有没那个高手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帮忙解决

网友A:
查看是否配置好FLEX1794?配置不好不能使用

楼主:
谢谢wht7710,不过刚投产使用时都是好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才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才把模块都换了一次

网友B:
查看模块与模块之间的连接是否接触好,适配器状态灯是否正常

网友C:
现看CPU状态指示灯是否正常,正常情况的指示在AB 的说明资料上有说明,对照说明查找原因,觉得你这个时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