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通讯电缆

楼主(2007-06-15):
哪位老兄能提供西门子s7-300的通讯电缆,一定要是USB接口的,请说明是否还需要驱动程序

楼主(2008-07-19):
USB接口的当然不用驱动,但可以通过USB-RS232转换口使用RS232串口通讯电缆,这样的话需要安装USB-RS232驱动,一样好用

网友A:
usb编程电缆需要驱动程序

网友B:
USB编程电缆需要驱动程序

网友C:
我有 还没用过的 驱动光盘电缆

网友D:
驱动挺大的,70多MB

网友E:
没有用过!!!!!!!!!!!!!

网友F:
U口适配器必需要驱动的

网友G:
我一直用这个

PC 适配器,USB 接口,连接PC 至S7-300/400

订货号:6ES7972-0CB20-0XA0

网友H:
有以太网口的:可用于S7200,S7300和S7400;netLINK:

http://www.gkong.com/co/beichen-automation/pro_content.asp?products_id=24644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一直用这个

PC 适配器,USB 接口,连接PC 至S7-300/400

订货号:6ES7972-0CB20-0XA0

这个是标准的SIEMENS提供的USB适配器

LZ应该考虑这个

网友I:
但是需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