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还请高手紧急帮我们一把........!!!

楼主(2007-06-16):
这两天我们公司有一台机器坏了,弄的我们举手无措,所以要请高手帮我们分析一下,
也可以说我们向你们学习一下.机器是这样的(下面)
机器的系统:贝加莱的系统
plc的cpu是2003的
驱动器是ACOPOS 1022(有三个驱动器分别是x1x2z)
机器的故障是:1;一开机机器自检正常,(个个指示灯指示正常)如erdy亮ru n亮error不亮.
2;我们开始手动让机器各各轴单独动作,先让x1轴动作它就报警 (error指示灯亮run指示灯灭机器不能动作),再让x2 轴动作机器不可以正常动作也是(error指示灯亮run指示 灯灭)机器不能动作,再让z轴动作机器又是(error指示灯 亮run指示灯灭机器不能动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机 器重新启动机器又回到开始一样正常,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先让z 轴动作,机器又可以动作,x2轴也正常工作,但x1就还是和 上面说的一样.(这里我补充一点在x1的run灯灭的情况下 有时z轴的run的指示灯也灭,总之不是稳定的).
3;x1轴的电机温度高(烫手)
我们的处理方法:1;交换驱动器查看是不是电机或驱动器的问题.结果两台驱动器的 指示灯和上面描述的一样,(error指示灯亮run指示灯 灭机器不能动作)机器不能动作.
我们的问题是: 机器的什么原因回让机器是这样的?具体的处理方法又是怎样的?
我们这机器现在还是在待修中,领导还在我们后面追我们的处理方案,还请高手紧急帮我们一把,我会在几天晚上在网上等,如果我有什么没表述清楚的大家就提出来.小弟在这先谢了各位!

网友A:
请和贝加莱电话联系:021-64326000。
项目设计维护性差了一点,我以前做的ACOPOS项目在显示屏都可以看到故障号,有故障号好分析。

网友B(2007-11-09):
步进的东东需要支持的!szjdy937@21cn.com

网友C:
怎摸竟是广告呀

网友D:
先确定驱动器有没有问题方法是:1,把X1与其它任一台对换,但要把贝加来驱动器上的通讯卡不用换(卡上有设定的地址),检查驱动器主体有无问题,一一排除,如硬件没问题,就下载驱动器参数。

网友D:
哎呀!都过时了,没看一下时间.
李成不知最后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