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请高手紧急帮我们一把.....!!!请大家看这个

楼主(2007-06-16):
这两天我们公司有一台机器坏了,弄的我们举手无措,所以要请高手帮我们分析一下,
也可以说我们向你们学习一下.机器是这样的(下面)
 机器的系统:贝加莱的系统
       plc的cpu是2003的
       驱动器是ACOPOS 1022(有三个驱动器分别是x1x2z)
 机器的故障是:
1;一开机机器自检正常,(个个指示灯指示正常)如erdy亮run亮error不亮.
2;我们开始手动让机器各各轴单独动作,先让x1轴动作它就报警(error指示灯亮run指示灯灭机器不能动作),再让x2轴动作机器不可以正常动作也是(error指示灯亮run指示灯灭)机器不能动作,再让z轴动作机器又是(error指示灯亮run指示灯灭机器不能动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机器重新启动机器又回到开始一样正常,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先让z轴动作,机器又可以动作,x2轴也正常工作,但x1就还是和上面说的一样.(这里我补充一点在x1的run灯灭的情况下  有时z轴的run的指示灯也灭,总之不是稳定的).
3;x1轴的电机温度高(烫手)
我们的处理方法:
1;交换驱动器查看是不是电机或驱动器的问题.结果两台驱动器的指示灯和上面描述的一样,(error指示灯亮run指示灯灭机器不能动作)机器不能动作.
我们的问题是:
机器的什么原因回让机器是这样的?具体的处理方法又是怎样的?
  我们这机器现在还是在待修中,领导还在我们后面追我们的处理方案,还请高手紧急帮我们一把,我会在几天晚上在网上等,如果我有什么没表述清楚的大家就提出来.小弟在这先谢了各位

网友A:
是X1轴的问题多点。先看机械负载是不是大,正常的话,如果驱动器和电机一样的话,把另两轴的驱动器和电机调换到X1轴试试。
什么机器?

楼主:
荷戟独行老师你好!你提出的方法我们也都试过了就和我在上面描述的一样,有一点可以说明如果在交换驱动器不能把故障带走或还是原来的地方的故障,都不能明确,这就我们迷惑之处也是我们需要向大家学习的地方,还请大家能把答案描述的明确一点,本人经验浅,还请多多指教!!(这是一台数控四角焊)

网友B:
会不会机械部分问题?

网友C:
设备是否有显示面板,如果有显示面板的话,在面板上寻找伺服报警信息或报警号码。有了这些信息才能确定故障原因。你的机器是一台数控焊接设备,应该会有工控机之类的上位平台.(报警可能不止一个,要记录下所有的)

不要交换驱动器,因为不同的伺服站号不同。

找到报警信息和报警号码后,贴在这里。
可以等到周一联系贝加莱上海021-64326000

网友A:
电机,驱动器都换过了还是和原来一样的话,还可以检查一下电机电缆和编码器电缆。再就是楼上说的看看有没有什么报警信息。

楼主:
首先我回复二极管前辈你好!你在上面提到的可能是机械故障,我在说明一下,我们在做交换驱动器前发现了x1这台电机有发热现象,所以我们先检查了电机(也可以说是用这台电机和其它电机进行对比测量)电机没检查出什么问题.而后我们干脆就没把电机装上去,(是指没让它带动负载)结果就是和我在上面提到的一样.

楼主:
chennet前辈你好!你在上面提到的, 设备是否有显示面板,如果有显示面板的话,在面板上寻找伺服报警信息或报警号码。有了这些信息才能确定故障原因。你的机器是一台数控焊接设备,应该会有工控机之类的上位平台.(报警可能不止一个,要记录下所有的)我回答是有,但我们记报警号码,不在身边我明天贴上.但我们当时也根据报警号码对照了机器的说明书(说明书上说是驱动器的问题)奇怪的是我让x1动作x1和z两轴都报警?
你提到的"不要交换驱动器,因为不同的伺服站号不同"有这种道理所以我们试了一下,看不对就马上换回来了.

楼主:
荷戟独行前辈提到可以检查一下电机电缆和编码器电缆,我们明天去检查一下.

网友D:
可以侃侃参数设置有问题么?

网友E:
是不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李成00在 2007-6-17 22:14:00 发表的内容:
  chennet前辈你好!你在上面提到的, 设备是否有显示面板,如果有显示面板的话,在面板上寻找伺服报警信…
--------------------------------------------------------------------------------------------
我觉得应当逐一排除故障,或许两轴在程序里有联系呢?
察看一下驱动器的参数是否更改了,或者电缆有虚接的情况。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李成00在 2007-6-17 22:14:00 发表的内容:
  chennet前辈你好!你在上面提到的, 设备是否有显示面板,如果有显示面板的话,在面板上寻找伺服报警信…
--------------------------------------------------------------------------------------------
注意,你要找的报警号码不是系统报警的号码,而是伺服的报警号码,应该在面板上会有一个专门的页面访问伺服报警。贝加莱的伺服是挂在CAN或POWERLINK总线上的,所以出错后可以根据报警号码得到很详细的报警信息。

单纯根据机器症状来看,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建议你还是得到伺服报警号码后联系上海贝加莱。

网友C:
补充一点,每台伺服都会有多个报警,不要漏掉。

网友B:
这样的话,真的有点象 荷戟独行说的检查连接线,因为我厂里面那些车床也经常出现断线的现象,因为生产同一产品,走的是同一路线<特别是电源线,从中间断开了~烧断!

楼主:
下面引用由冉小冉2007-6-17 22:57:00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应当逐一排除故障,或许两轴在程序里有联系呢?
察看一下驱动器的参数是否更改了,或者电缆有虚接的情况。

-----------------------------------------------------------
这里我回复:我们查过了电缆有虚接的可能性不大,你提到的驱动器的参数有没改动了我还没去改过参数,但有没丢失参数就没看,这里我顺便请问?驱动器是ACOPOS 1022的参数要怎么查看

楼主:
再就是我个人怀疑会不会是x1轴电机后面的旋转编码器坏了,(不知道我们用的方法对不对)我们将电机互换了,就出现了电机,不给指令
的情况下电机自小转一点,然后就出现驱动器报警,整个机器就不能动了,这里我说明一点这个现象和我们没互换前是一样的,这里让我怀疑?
我们机器的报警在工业电脑终端提示是1271或1071都只是说驱动器的问题,电脑解释的很简单(电脑的帮助里解释)?
你们提到的是不是说驱动器上的报警信号号码?你们也可以看一下驱动器http://www.br-automation.cn/product/show.asp?id=716&classid=18型号是ACOPOS 1022
这里我想问如果是旋转编码器坏是不是这个现象?

网友C:
贝加莱伺服参数保存在控制器里,不会被误改动。
如果编码器坏,确实会有现在的情况。
也可能是编码器信号受到干扰。
注意检查设备接地,强弱电隔离。

楼主:
  引用chennet   2007-6-20 9:55:00
    贝加莱伺服参数保存在控制器里,不会被误改动。
如果编码器坏,确实会有现在的情况。
也可能是编码器信号受到干扰。
注意检查设备接地,强弱电隔离。
-----------------------------------------------------------
 chennet前辈你好!我想请问如果是你提到的编码器坏了,能不能提供方法准确判断是编码器坏

网友A:
编码器如果和电机是一体的,就用一样的电机直接调换电机试试。

网友G:
  想修就找我

网友H:
负载过载了,检查电机的负载,我也遇到过的,机械故障

网友I:
有没有修好?这种疑难故障需要到现场去看后才能判断,我已通过工控论坛帮别人修好了好几台设备,都是要到现场才能确定故障原因.有兴趣我可以去你公司.lijungan@gmail.com

网友J: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如果电机电缆不是虚接的话,那就是编码器的问题了!

楼主:
我们的设备还没修好,这里我还是很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一直也在根据大家提出的建议再重和厂里的自身条件思考,具体的处理方式,当然我也会一直发贴下去,还是真心的希望大家一直关注下去........!

网友K:
根据你提到的现象,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我觉得3方面的原因值得分析(1)你设备的X1和X2电机和驱动器是否是同型号的.如果是可以交换实验,可以判断故障点;(2)与X1和X2及Z的公用部分你可以检查一下,静态和动态是否有异常(包括电源及指令发出部分);(3)系统的程式是否有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不知你是否在上海,最好能去现场看看,才能准确判断故障原因.如果没修好的情况下可以和我联系:13761459582

网友L:
机器工作了多少年?线是拖链线吗?有根据我的经验,换编码器的线.

楼主:
引用云中飞:      2007-6-22 13:00:00
    机器工作了多少年?线是拖链线吗?有根据我的经验,换编码器的线.
-----------------------------
我想我们机器的线是一定没问题的,因为我们做了更换电机,(就算我们测量线时有题,但更换电机可以说明线是没问题的)
现在我们很怀疑是电机上编码器坏了,请教一下,电机上的编码器坏了怎样能够准确判断出来?.......................?
我们在广东......

网友L:
更换电机怎么说线就好呢?应该是X1轴出问题.
你可以把X1马达与机械部分分开,再把X1编码器的线与X2的对换,手动试一下?

网友C:
打个电话给设备供应商。
难道没有售后服务吗?

网友A:
这么久了还没解决。电机换了,如果编码器和电机是一体的不就相当于编码器也换过了。还有问题就不一定非找编码器的事了。

网友M:
编码器有问题也可能过载。而且是在开始运动时。

楼主:
这么久了还没解决,真不好意思,领导出差了,要花钱的要等他来拍板的,

网友N(2007-11-05):
找售后吧,找别人是要收费的!

网友O:
最近新开的调查网站,裏面的调查都是4$到6$

这是个调查网,但赚取的美金更多也更方便!

一、点击此链接:

注册地址:
http://www.AWSurveys.com/HomeMain.cfm?RefID=zhangxbrf
二、点击最右方图标“get a free account"

UserName填入)您的注册用户名

Password: (填入)密码

First Name: (填入)您的名(用拼音)

Last Name填入)您的姓(用拼音)

Gender选择)您的性别,male(男),female(女)

Age选择)

Email Address: (填入)您的电子邮箱地址

By Typing in the image code below you are Agreeing to our T.O.S

输入验证码

点击提交即可

三、参加调查:

1、点击"login"

2、填写您的用户名及密码,提交。

3、拉下页面,看见“The Following Surveys are Available:”

点击进入其中一个调查页面,每个点击项目都告示了此调查付给的酬金,有的一次是6美金,有的是4美金一次,也有1美金的。

4、点击进入后按照要求点击其中一个页面,打开,然后在原页面点击下空格中填写您的感受,填什么无所谓,比如写“that’s good",按照要求打开两个广告页面,并填写好您的评论后,即可点击回到原页面,拉到下方即可看见您此次参加调查后所获得的酬金。

5、至少达到75美金才支付,很快的,我只参加了一次就获得了20美金。

6、帐户余额大於$75时,点击Redeem Money申请支付,没到时不要点击。

7、同样是paypal,如果没有该帐户请尽快申请一

网友P(2007-12-05):
你的焊机什么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