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進馬達控制信號與伺服馬達控制信號有什麼不同

楼主(2007-06-16):
各位大師,請問發送給步進馬達驅動器的控制信號與發送給伺服馬達驅動器的控制信號有什麼不一樣?

网友A:
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其频率和两种电机的有效速度范围内就可以了,原则上伺服馬達驅動器的控制信號频率高于步進馬達驅動器的控制信號频率.

网友B:
如果伺服是位置方式的话,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要看具体产品的手册——信号是TTL还是HTL;是差分还是单极性;是CW/CCW、A/B还是脉冲/方向。

网友C:
伺服马达驱动器一般都要用使能(ENABLE)信号和报警信号,有的还有定位(INP)信号,而步进电极驱动器一般不需要这些信号.

楼主:
多謝各位指點!也就是說伺服用位置方式則可直接用步進驅動信號(方向+脈沖)的信號源來驅動伺服電機,是這樣的嗎?

网友D:
是的,日系低端伺服确实如此!国产低端伺服也是如此,包括台达,东元等台湾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