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符号表、变量表和数据块在应用中的区别

楼主(2007-06-16):
符号表、变量表、数据块的组成形式都差不多,但用法不同。理解如下:
符号表(symbol):主要由“符号”“地址”“数据类型”组成。其地址只能使用I、Q、M、PI、PQ、T、C、DB等物理存在的区域,不能使用数据块中的数据和堆栈中的数据。
变量表(temp):主要由“名称”“地址”“数据类型”组成。主要特点:数据全部保存在本地数据堆栈(L区)中,逻辑块关闭之后,本地数据丢失。
数据块(DB):主要由“名称”“地址”“数据类型”组成。主要特点:数据全部保存在DB区,逻辑块关闭之后,数据不会丢失。
以上内容是我的理解,有不当和需要补充的地方,欢迎拍砖。
问题:直接访问堆栈中的数据是否可以用L.+地址的方法,或者用其它什么方法?

网友A:
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B:
我也是刚学“块”这部分,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C:
还是看一下西门子的培训教程吧?关键是如何使用,概念吗?需要了解,不能太较真。

楼主:
欢迎讨论,并提出不同见解!
为什么要比较一下呢?因为我在学习中觉得这几个概念的实际结构十分接近,容易混淆。然后看了一些教程后才总结出来的。
当然有不当之处,而这正是需要您指正的!
十分希望听到您用专业术语提出的意见。
纠正一下:“变量表”应改正为“变量声明”。变量表VAT用于调试时用。

网友D: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E:
怎么到处都可以看到做广告的?

网友F:
符号表就是把地址用便于理解记忆的符号表示,可以对数据块,功能,功能块使用符号。
变量表是调试中用于监视和修改变量用的,在调试程序时能监视或者强制添加在变量表里的变量。
对于功能和功能块和组织块,还有一个变量声明区,用于声明所有在块中使用的局部变量和块参数,不要把它和变量表搞混了。
数据块用于保存程序运行时需要的数据,它仅是一块内存区域,里面内容含义由你自己定义。断电时自动存入mmc,不会丢失数据。
功能,功能块,组织块统称逻辑块。
一般说 L xx是访问局部变量区,而不是说访问堆栈,因为堆栈有好几种,既有局部堆栈,也有块堆栈,中断堆栈等等。

网友G(2010-12-14):
嗯, 是否 意味着 一个程序 符号表 一个就够了
而 变量声明 则是在每个 OB FB FC中
顺便问一个问题
变量声明中的地址 是如何定义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