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与FX-2N的通讯问题
高山上,

楼主(2007-06-16):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昨天我用PWS-1711 MONO的人机与三菱的FX-2N的PLC通讯,始终通讯不上,错误代码0008,开机检测基本上都是通过的,指拨开关5=ON,人机的通讯设置是数据7位 偶 停止位1 把PLC 的参数也设置为数据7人位 偶 停止位1 人机上系统设置同步为允许 握手为允许。PLC与人机是COM2口,PC与人机是用的COM1,通讯线都是按照编程手册上介绍的做的。

网友A:
PLC本身的通讯特性不用改变。就在PWS方面找原因。再查查通讯线对不对。首先你用PC本身和FX在线模拟通过(需要改COM口),然后下载给PWS。题外话:PWS已经升级了,如果新的项目最好用新型号。我们生产多种PLC、触摸屏的通讯线。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