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K光电开关接线问题

楼主(2007-06-16):
我现在用到SICK对射光电开关,型号:VS/VE18-4P3112 以下是它的接线示意图.
发射器:---L+
        ------M
        ------TE

接收器:---L+
        ------M
        ------Q
        ------L/D
请问他们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您是哪里的?发射端褐色正,蓝色负,黑色为测试线;接受端,褐色正,蓝色负,黑色输出,白色是与正接是亮通,与负接是暗通

网友B(2007-07-30):
        需要SICK的产品朋友找我吧 13924641960(全国最优)

网友C:
蓝色接负,黑色接信号,其他两色接正

网友D(2008-05-02):
发射器:---L+        接正极
------M                              接负极
------TE                            不用接,没什么用

接收器:---L+
------M
------Q                              输出
------L/D                          亮通/暗通,可选择。

我也做SICK代理,欢迎大家加我QQ:784136818,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E:
接收端的电源也要接吧.

网友F(2009-01-02):
 SICK 光栅的故障显示的数字代码是什么意思 拜托

网友G:
亮通/暗通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发射器:---L+        接正极
------M                              接负极
------TE                            不用接,没什么用

接收器:---L+
------M
------Q                              输出
------L/D                          亮通/暗通,可选择。

我也做SICK代理,欢迎大家加我QQ:784136818,大家交流一下。

学习了!

网友I:
发射器:---L+  电源正极
                     ------M   电源负极
                     ------TE 不用接,没什么用

接收器:---L+     电源正极
                 ------M         电源负极
                 ------Q         模拟量输出
                 ------L/D      开关量输出  (NPN或NPN )  可选择。

网友J(2009-02-03):
SICK 终极技术服务! QQ364835881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亮通/暗通是什么意思???????

亮通:接收端接收到信号时,传感器上面的LED指示灯发光!

暗通:接收端接没有收到信号时,传感器上面的LED指示灯发光!

网友L:
SICK的产品不错的;光电很强的;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3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