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与工频电机在结构、工艺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06-16):
变频电机比工频电机有很多适合变频调速的特点、功能,请问在设计、制造、工艺上是怎么做的?与工频电机有哪些不同?理论依据是什么?你信吗???

楼主:
变频电机要解决的问题(转摘):
1、“变频电动机,由于临界转差率反比于电源频率,可以在临界转差率接近1时直接启动,因此,过载能力和启动性能不在需要过多考虑”
2、“如何改善电动机对非正弦波电源的适应能力”;
3、“非正弦电源特性对变频电机的绝缘结构、振动、噪声冷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

楼主:
工频电机存在的问题(转摘):
1、“变频器,在运行中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谐波电压和电流,使电动机在非正弦电压、电流下运行。其温升一般要增加10%--20%。”
2、“电动机定子绕组要承受很高的电压上升率,相当于对电动机施加陡度很大的冲击电压,使电动机的匝间绝缘承受较为严酷的考验。”
3、“普通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器供电时,会使由电磁、机械、通风等因素所引起的震动和噪声变的更加复杂。”
4、“异步电动机的阻抗不尽理想,当电源频率较底时,电源中高次谐波所引起的损耗较大。其次,普通异步电动机再转速降低时,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致使电动机的低速冷却状况变坏,温升急剧增加,难以实现恒转矩输出”

楼主:
设计、制造、工艺上是怎么做的?(转摘):
1、“尽可能的减小定子和转子电阻,降低基波铜耗”
2、“需适当增加电动机的电感,抑制电流中的高次谐波”
3、“变频电动机的主磁路一般设计成不饱和状态”
4、“绝缘等级,一般为F级或更高,加强对地绝缘和线匝绝缘强度,特别要考虑绝缘耐冲击电压的能力。”
5、“充分考虑电动机构件及整体的刚性,”
6、“采用强迫通风冷却,即主电机散热风扇采用独立的电机驱动。”
7、“对容量超过160KW电动机应采用轴承绝缘措施。防止轴电流。”
8、“转速超过3000/min时,应采用耐高温的特殊润滑脂,”

楼主:
我的见解是,非变频电机+输出电抗器>变频电机

楼主:
所谓变频电机与工频电机的本质区别:
1、在结构工艺参数上变频电机与同功率的工频电机铁心截面大,线径大,匝数多;
2、在结构绝缘工艺上变频电机与同功率的工频电机要求耐热等级高,冷却方式多采用强迫冷却方式;
3、简单说,就是同功率的变频电机与工频电机相比,体积大!
4、如果你的变频电机与同功率的工频电机相比体积一样大,你就要多个心眼!(用特殊新材料例外)

网友A:
变频电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后面尾部的电机与主轴是分离的,也就是说风叶电机需长时间高速运转,单独加3*380V供电,以保证中低速的散热问题.电机的材料也要求高些,保证畸形波的磁场感应,发热问题和震动声问题.

楼主:
如果同功率变频电机和工频电机的外形几何尺寸一样,那就有问题!

楼主:
如果你想换变频电动机,我建议你加一个输出电抗器,就相当一个变频电机!

网友B:
在一些国外的小功率的变频器专用电机上,外壳是铝合金的,重量比国产普通电机还小。

网友C:
变频电机和同步电机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D(2010-11-16):
en fghgjhgkhjkjhlkj;lk‘;l‘;

;‘

网友D:
"如果你想换变频电动机,我建议你加一个输出电抗器,就相当一个变频电机!"

请问理由是什么?我认为加了输出电抗器不能解决普通电机的转子惯量大和低速散热问题。

网友D:
怎样在普通电机上加装独立散热风机和旋转编码器?不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加了输出电抗器不能解决普通电机的转子惯量大和低速散热问题。

1、加了输出电抗器不能解决普通电机低速散热问题。

2、普通电机的转子惯量大,不是缺点,如果转子铁心减小不一定是好事情;

3、变频电机与转子惯量大小没有关系,普通电机也可以是转子惯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想换变频电动机,我建议你加一个输出电抗器,就相当一个变频电机!"

请问理由是什么?……

1、普通电机输入的是正弦交流电,而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载波;

2、串联输出电抗器,滤除高频载波中的高频谐波,让正弦波进入电动机,电动机就不会严重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