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M系统,怎样修改PLC内部时间,我用PLC CONtrol BUILDER同步时间时,确定按扭怎么是虚的?

楼主(2007-06-16):
AC800M系统,怎样修改PLC内部时间,我用PLC CONtrol BUILDER同步时间时,确定按扭怎么是虚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07-07-27):
怎么会是虚的呢,
1. 你什么工程都不打开,你点击TOOLS>MAINTENANCE>CLOCK SYNCH>TIME SET 设置完之后你点击STATUS查看一下状态。
2。 你打开工程项目,设置步骤也一样。

楼主:
TIME SET中的确定按扭是虚的!

楼主:
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