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线径与电流规格表

楼主(2007-06-16):
导线的阻抗与其长度成正比,与其线径成反比。请在使用电源时,特别注意输入与输出导线的线材与线径问题。以防止电流过大使导线过热而造成事故。下面是铜线在不同温度下的线径和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表格。
   线径             铜线温度
(大约值)         (摄氏度)
(平方毫米)        60 75 85 90
2.5     电流(A)   20 20 25 25
4.0                 25 25 30 30
6.0                 30 35 40 40
8.0                 40 50 55 55
14                  55 65 70 75
22                  70 85 95 95
30                  85 100 100 110
38                  95 115 125 130
50                  110 130 145 150
60                  125 150 165 170
70                  145 175 190 195
80                  165 200 215 225
100                 195 230 250 260

导线线径一般按如下公式计算:铜线: S= IL / 54.4*U` 铝线: S= IL / 34*U`
式中:I——导线中通过的最大电流(A)L——导线的长度(M)U`——充许的电源降(V)S——导线的截面积(MM2)
说明:1、U`电压降可由整个系统中所用的设备(如探测器)范围分给系统供电用的电源电压额定值综合起来考虑选用。2、计算出来的截面积往上靠.

楼主(2007-07-23):
我是经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