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帮忙节能分析

楼主(2007-06-16):
一下是一些风机的铭牌参数和实际运行参数,我想知道他的具体节能分析过程,谢谢提供的朋友们:
风机铭牌
全压:15700KPA
额定风量:44841m3/h
风机轴功率:315KW
额定转速:1450R/MIN
电机铭牌
型号:YFKK450-4
额定功率315KW
额定电流23.1A
功率因素:0.83
额定转速:1490R/MIN
实际运行参数
电压:10V
输出功率:196KW
实际电流14.87A
功率因数:0.81
阀门开度:50%-60%

网友A:
30%以上..经验估算..实际理论计算很繁,误差也很大..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B:
315KW的电机电流怎么只有23.1A啊.不太可能吧.

网友C:
因为是10KV的电机,315KW的功率高压电流23.1A

楼主:
回平和:
请问经验估算怎么算?急需想知道,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