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否把程序直接写入运动控制卡,实现位置伺服

楼主(2007-06-16):
运动控制卡,能实现从上位机接受数据,并在卡内实现算法,如PID算法,达到位置伺服的要求吗?
以前用过PC+运动控制卡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把PC中的算法移入运动控制卡,使用运动控制卡直接和上位机通信。
注:位置伺服实现跟踪功能,位置轨迹事先未知,完全从同上位机通信得到。

网友A: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控制卡了,现在很多控制卡都可以对其编程

楼主:
Galil 1842x
似乎只是对固定轨迹的情况有效,没有看到过对未知轨迹曲线的应用。有谁这么用过吗?

网友B:
"似乎只是对固定轨迹的情况有效,没有看到过对未知轨迹曲线的应用"
所谓“未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运动控制卡,能实现从上位机接受数据,并在卡内实现算法,如PID算法,达到位置伺服的要求吗?

目前世面上的闭环控制的卡不都这样吗?由运动控制卡实现轨迹插补和位置跟踪,通过上位机通讯实现位置和轨迹设定?

网友D:
就是位置闭环由运控卡完成,一般没有问题。

楼主:
可能表达的我前面不够清楚。有上位机设备通过串口将指令位置数据传输给我,上位机的工作不用理会,我们只管接受数据,然后根据接受的数据和当前的电机码盘反馈,完成位置闭环。以前做的都是用PC机接受串口数据,并在PC机内进行算法运算,得出所需的速度量,将此速度量输送给运动控制卡。此时运动控制卡实现D/A功能(个人理解),将此速度量转换成能够驱动电机驱动器的模拟量,送给电机驱动器,电机驱动器和电机工作在速度模式。
我想问的是能否舍弃PC机,用运动控制卡接受串口数据,算法在卡内实现,然后由运动控制卡输出速度模拟量,输出给电机驱动器。驱动器和电机仍然工作在速度模式。有人这样做过吗?

网友D:
没问题,早期的位置控制器都是这样做的。目前的运控卡也多有支持。

网友B:
"我想问的是能否舍弃PC机,用运动控制卡接受串口数据"
如果你用1842,是没戏了,怎么也选个有串口的卡。比如2x4x。

“算法在卡内实现,然后由运动控制卡输出速度模拟量,输出给电机驱动器”
有,而且,使用的“上位机”是PLC

网友E:
我公司有USB接口的运动控制器,PC软件访问为虚拟串口,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