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

楼主(2007-06-16):
小弟现在有个项目:自动分拣塑胶编码器码盘,码盘是整桶放在针座里,用真空吸盘把码盘一片片的吸起来运送。
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由于静电、码盘之间产生的真空的原因,用吸盘吸取码盘上升的时候会经常把下面一片码盘带起来,现在我们测试时叫做“粘片”。
CD光盘制作的时候也应该是一样的运送方法,但光盘重量较大,可能受这方面影响较小。
各位有什么建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可以把一片一片分开,然后再吸就没问题了,我以前就是这么做的。如何分开得有一个机械结构。

楼主:
谢谢!但我不想再增加一道工序,这样会比较的麻烦,因为我们的产品冲压出来就是一整桶放置在针座里的,要一片片分开就麻烦了。
最好是在吸取的过程中能保证每次只吸一个码盘,但至今还没想到好的方法:(

网友B:
在运送途中加一道槛,允许一张盘的厚度通过,这样可以把粘片给刮下来落入回收仓

楼主:
Thanks,这个方案可以试试
但码盘很薄(约0.18mm),由于真空大小的原因,不能保证每次在运送的过程中码盘都在一个固定的高度
但是可以试试

网友B:
如果盘很薄并且高度不能精确限定 可以用阻力橡皮轮(棍)代替门槛 但吸盘要保证一定的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