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不接零线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7-06-16):
电能表不接零线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是电度表吧,不接那就不工作

网友B:
单相表不会转
三相三线正常转
三线四线表电源电压平衡误差不太大

网友C:
“三线四线表”不会转

网友C:
“三相三线”没有零线问题

网友A:
无论单相还是三相都不转,电压线圈不工作

网友D:
刘志斌老师:
三相四线表按照正规的接法是应该接零线的.但如果不接零线也是会转的.三相电压电流是平衡的情况下接不接零电度是一样.且在只有这一种情况下是一样的.你认为如何?

网友C:
   “三相四线表按照正规的接法是应该接零线的.但如果不接零线也是会转的”

1、如果只接火线的进与出,接零端即没接零,也没做连接,全开路不转;
2、如果接零端连接,只是没接零线,应该是会转的;
3、没接零,我的理解是接零端开路为空,所以我说不转,2的情况是存在的!

网友E(2009-06-29):
三线四线表不接零线误差如何?

网友F:
   不接就不走

网友G:
试了才知道,呵呵

网友H:
如何能让我家的单相电能表走慢点呢

网友I:
有些人就是另类,就是不按照要求做,为什么就不接零线呢????是不是为了偷电在这里找窍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