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组态软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6-16):
我在数据处理里面设置了处理通道,工程转换也进行了设置,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实际的工程量,始终显示工程量的下限数值,比如说,压力传感器测量的范围是-100K-0K,实际压力已经是-80K了,但画面上总是显示-100K,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不清楚您这个实际压力从什么地方测得,您需要测量您MCGS对应通道上的实际压力。

楼主:
这个压力很容易通过通过其他方式得到阿,接一个压力表就可以阿

网友B:
压力表用那厂家的,可以给你测试一下
www.mcgs.com.cn,可以直接致电沟通解决010-62979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