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802C问题

楼主(2007-06-16):
各位老师,本人改造调试一台数控车床,使用802C系统,现遇到如下困惑,请教高手.主轴原为普通交流电机,电磁离合器换4档,配合手动换2挡共实现8挡调速.现改造为主轴手动2挡换档,外加变频器驱动普通电机,从而实现手动2挡内无级调速功能.现机床能正常工作,但主轴在低挡时实际转速低于指令转速(如输入100RPM,但实际转速只为90转左右),而高挡时实际转速高于指令转速(如输入500RPM,但实际转速却为590转左右),如何解决?盼回复.shantlxy@sina.com

网友A:
是什么变频器呀?

楼主:
美国酷马Q-9000C 15KW驱动11KW普通主轴电机

网友B:
能否确认频率给定或速比正确?

网友C:
是用模拟主轴吗?要是的话检查主轴参数32260(输入电机额定转速),对应模拟量的输出,看看NC输出的模拟电压是不是你要的;然后检查变频器的参数,看看那些标准转速,最小转速,最大转速。你说的很有可能是变频器的低档转速低于你要的最小转速,而变频器的标准转速,高于你要的高档转速。还要检查主轴参数35100-35160的主轴换档参数。不知道和你的情况一样吗?

楼主(2007-08-30):
现该问题已经解决,是数控参数和变频器参数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分析.

网友D(2008-04-13):
提个小建议:下次可以把解决的过程和大家分享一下,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