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无法下载

楼主(2007-06-16):
我用的是S7-315-2DP MMC64K的存储卡,为什么我的应用程序无法下载,错误中显示存储空间为0

网友A:
要下载的成功条件是:
1 程序需要编译通过,不能存在语法错误
2 程序大小应小于卡容量,否则不能下载。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也可能组态不对
串口线设置不对呀,有很多可能的

楼主:
多谢赐教,
我的程序肯定是没有错误的,因为是丛别的PLC上下载的,
我的存储卡是64K的,我看了一下程序才3K,应该是能装下的
下载时显示:下载(294:38)错误
再请赐教,谢谢
另外,我从电脑上能读到硬件信息,通信设置应该没问题吧;
请问具体如何组态?

网友D:
 MMC64K的存储卡可能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E:
255个点一般的程序最大才12K左右

网友F:
应该是你的卡有毛病或这你可以在别的PLC上下载完了在把卡方道你需要的那个PLC上看看有什么反映:
兄弟,你笨的可爱!

网友G:
TEST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啊,

网友H:
详细说明以下你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