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立方的空压机,电机132kw,电缆需多少平方?

楼主(2007-06-16):
我公司要购买一台20立方螺杆式的空压机,电机功率132千瓦,星/三角启动.主电缆需要多少平反?断路器需要多少安?星/三角转换,时间继电器需要设定多少秒?

网友A:
铜线可能需要240
断路器 600A 脱扣电流315A
时间继电器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没有公式

网友B:
195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C:
铜芯120平方即可,时间8S

网友D:
铜芯120平方的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们这里有4台水泵,135KW,现在正在运行,单台使用3*70+1(铝)两根电缆供电,我用手感觉过,很热,现在正在改进,用两根3*70(铜).

网友A:
连续工作
线还是粗些
算算线损,恐怕不到三年就节约回来

楼主:
谢谢各位!配电室到空压机有110米距离,185平方的应该够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配电室到空压机有110米距离,185平方铜的应该够了吧?

网友F:
150平方就够了

网友G:
132KW/245A/电机电缆电流142A,选用70mm2即可。进线电缆245A需要150mm2。断路器需用400A。

网友G:
132的电机工作电流245A,铝线应改选用240的。70铝线最大负载电流流才117A,70铜线153A,两根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不用光看安全载流量
应该算算经济电流

网友H:
大哥.你注意这电机工作时是否接近额定电流.

网友I:
空压机一般都长期运行,线还是粗些,线损小点。185平方铜,断路器 600A,时间继电器需要设定8~12秒

网友J(2007-07-17):
120平方的足够了!断路器用400安培,转换时间7秒到10秒,我公司的就是这样

网友A:
120平方毫米铜线 110米电阻
R=0.017欧姆*mm2/m ×110米÷120mm2=0.01558欧姆
线损P=245A*245A*0.01558欧姆
     =935瓦
三根线合计线损3*935=2805瓦
一天工作8小时,一年300天计算
一年线损=2.805*8*300=6732度
1年电费=6732*0.6=4057元

楼主还是用120铜线,线损一年才4000块,注意这还是按20°计算的,实际因线损高,温度还会更高。一年损耗不会超过4500元

网友A: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08676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网友K:
75-90平方都可以

网友K:
BVR铜芯   75-90平方即可

网友L:
用95平方的电缆蓝就可以了.空开如果是进口的用350A可以了星角转换大概9秒

网友M:
电线越粗,电流倍数越小,采用多根并联经济,又安全,看一下用两根35的如何

网友N(2007-08-28):
主电缆大于或等于150平方,空开选400A.

网友O:
我公司132KW的电机用的70平方的铜电缆,不过是用变频器驱动的.

网友P:
合理选型应该是150的铜电缆

网友Q:
150的铜电缆

网友R:
建议150以上的 铜电缆

网友S:
120mm2铜电缆

网友T:
150就可以,国产空开400A

网友U(2007-11-14):
150平方的就可以了

网友V(2008-08-29):
这样争有什么意思?把根据拿出来才能让人信服

网友W:
150的铜线就可以,已有余量,

网友X:
最合适的是选用150的线缆。

网友Y:
最合适的是选用150的线缆 , 没错。

网友Z:
一般这么大的电动机,启动时间设定的稍微长一点,大概在10-15秒吧!

电缆要看你的负荷了,一般情况下,空压机的启动时负荷都比较重,建议还是选电缆选的比较保守点比较好!

个人意见!

网友AA:
90的就可以,没问题,

网友AB:
120平方的足够了!断路器用400安

网友AC:
150就够了。

网友AD:
铜线可能需要150,用185比较好
断路器 400A就可以了
时间继电器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AE:
我们这里使用的就是132KW的20立方的空压机,电缆是:95mm2*2,短路器是:400A的

网友AE:
电缆你也可以采用185mm2一根,但接线比较费劲,不方便。

网友AF:
学习了,呵呵  看到线有点头大,不过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网友AG:
150   就可以吧

网友AH:
如果不是你出钱建议你用大点的150或185。免得被人说

网友AI:
铜芯120平方即可短路器是:400A的

网友AJ:
120的就可以了

网友AK:
运行电流780A\启动电流1450A的空调主机,启动方式星-三角加电阻软启动,电流应该怎么选型??

网友AK:
运行电流780A\启动电流1450A的空调主机,启动方式星-三角加电阻软启动,电缆配线应该怎么选型??

网友AL:
是否有计算公式

网友AM:
铜芯120平方,只要国标的没有问题

网友AN:
动力电缆线在选型时通常要考虑敷设方式,132KW电机额定电流在250A左右,LZ如果采用梯级桥架敷设,至少应该选用等于或大于120mm^2的电缆。如果是穿管敷设、埋地敷设等至少应选等于或大于150mm^2的电缆。当然也可以采用2根70电缆并接的方式,只是并线需要注意连接可靠性问题。

网友AO:
150  最合适了

网友AA:
90就行,你距离远120就没问题,断路器最小450

网友AP:
考虑到空压机工作时有部分时间在卸载状态,3*150+70MM2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AP:
考虑到空压机工作时有部分时间在卸载状态,3*150+70MM2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断路器需要400A,时间继电器先整定在6-9秒,再在启动机器时测量电机电流衰减的谷点时间来整定时间继电器。

网友AQ:
120方,400A断路器,时间10秒

网友AD:
180平方,比较可靠一点,短路器用400A

网友AR:
120就够了

网友AS:
铜芯120平方即可

网友AT(2008-10-03):
150电缆足够了

网友AU:
120铜线 就可以了

网友AV:
电机功率132千瓦,星/三角启动.主电缆120mm2

网友AW:
星角启动用 95MM2*2 就可以了,350 400 的断路器,转换时间8秒左右。个人建议具体转换时间是电流变化情况定。

网友AX:
这么大的空压机应该都是空载启动的,电机运行起来以后再加载的,所以不用太过考虑长时间的启动电流,我选择120m2的铜电缆.

网友AY:
18楼的这个公式很好哦,学习了

网友AZ:
185的缆或是3*120+1*60

网友BA:
90的就可以了老兄

网友BB:
请问3千瓦空压机的启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BC:
进线电缆最好用120MM2铜芯电缆 ,

网友BD:
用120MM2铜芯电缆 可以了.

网友BE:
120-150

网友BF:
还是185的,呵呵,现在电缆亏平方啊

?

网友BG(2009-06-08):
请教各位大侠,有一台氮气空压机,韩国产的,工作容量120KW,240A,常时间连续工作,06年时配120mm^2电缆,出现电缆发热温度偏高;最近(09年)更换为150mm^2据用户使用人员反映还发热。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BG:
请教各位大侠,有一台氮气空压机,韩国产的,工作容量120KW,240A,常时间连续工作,06年时配120mm^2电缆,出现电缆发热温度偏高;最近(09年)更换为150mm^2据用户使用人员反映还发热。电缆从配电柜到空压机走桥架约50米,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BH:
3x35+2x16 就可以了

网友BI(2011-08-15):
最合适的是选用120×3+1×70的铜芯电缆穿管直埋 ,你可以查一下规范

网友BJ:
电工口诀(一)简便估算导线载流量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温度八九折,铜材升级算.
解释:10mm2以下的铝导线载流量按5A/平方毫米计算;100mm2以上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A/平方毫米计算;2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4A/平方毫米计算;3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3A/平方毫米计算;70mm2、95mm2的铝导线载流量按2.5A/平方毫米计算;"铜材升级算":例如计算120mm2的铜导线载流量,可以选用150mm2的铝导线,求铝导线的载流量;受温度影响,最后还要乘以0.8或0.9(依地理位置).
我qq群122673247 大家里聊聊哦

网友BK:
额定电流250A,距离110米,以YJV95*3+50*1与YJV120*3+70*1来对校核

1、安全载流量:95平方在环境为35度时安全载流量为270A。120平方在环境为35度时安全载流量为312A。符合要求

2、经济电流密度:按设备年运行小时为3000-5000小时,要求经济电流密度为2.25A/平方。95平方为2.63A/平方,120平方为2.08A/平方。95平方电缆略为偏小。

3、电缆在工作时的最高温度:设电缆为明设,环境温度为35度,则计算为95平方工作时的温度为82度,120平方为70度。均低于YJV的最高允许温度90度。符合要求

4、压降计算:95平方经计算在110米时压降为6V,120平方为4.7V。

5、线损计算:95平方每小时线损为4.6KWH,120平方电缆每小时线损为3.6KWH

网友BK:
引用 网友BG:
关于请教各位大侠,有一台氮气空压机,韩国产的,工作容量120KW,240A,常时间连续工作,06年时配120mm^2电缆,出现电缆发热温度偏高;最近(09年)更换为150mm^2据用户使用人员反映还发热。电缆从配电柜到空压机走桥架约50米,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不知你们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为多少,以环境温度35度,电缆为YJV计算一下,当电缆是120平方时,温度为67.5度,换成150平方时温度为60度。

网友BL:
我也赞成用150平方的 400断路器 转换时间10秒吧

网友BL:
引用 网友BG:
关于请教各位大侠,有一台氮气空压机,韩国产的,工作容量120KW,240A,常时间连续工作,06年时配120mm^2电缆,出现电缆发热温度偏高;最近(09年)更换为150mm^2据用户使用人员反映还发热。电缆从配电柜到空压机走桥架约50米,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氮气的质量比空气要重,不能用空压机的计算方法去计算线径

网友BM(2011-09-19):
如果单独给这台132KW电机用,线路不长的话可以用70,但线路长的话90-120都可以了,建仪用120的,空开400A就可以了,时间可以设8-12秒就好了.没必要用大于120以上的电缆了。这是我个人看法了。

网友BN:
其实132千瓦的电机它的工作电流正常的话只有200安倍,铜电缆120就个了,断路器400,我公司有6台这样的空压机用120的电缆线的,还是24小时不停的运转呢,都快3年了,在多保养得时候停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