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能通过eview与PLC通讯连接吗

楼主(2007-06-16):
我有台eview触摸屏与松下PLC相接,但PLC有密码,电脑能否通过触摸屏读取PLC里的程序?

网友A:
不能。但能读取PLC内的数据、状态等。看你读取程序是处于什么目的,如果让屏监视数据,就不要读程序了。如果要修改程序就要读程序了。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楼主:
谢谢两位,电脑可以通过三菱的触摸屏读PLC内的程序对吗?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用三菱的触摸屏与松下PLC连接来读取程序吗

网友B:
读程序实际就是在通讯,需要硬件和软件的支持,涉及通讯口的物理规范,通讯协议等等,只要你的电脑软硬件能符合PLC的要求就能读出其程序.松下GT屏支持穿越功能,电脑可以通过它读PLC的程序,但需要你知道PLC密码,三菱的屏能否读松下PLC的程序要看其是否支持松下的读程序的命令的相关通讯协议,估计是不行,屏多是读PLC的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