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空开烧手

楼主(2007-06-16):
新安装的西门子空开(2---3.2A)烧手啊,电机电流只有2A可调到3.2还跳,做工很精致啊,不象假的!

楼主:
发现国产的西门子空开 螺丝有一字的和十字的两种,都是真的吗?

网友A:
换个同规格别品牌的试试

网友B:
多少钱一只?
西门子的假货也不少
很多假货外观和真的一样,包装可能比真的还好
甚至还有防伪激光标签

网友C:
你多等一下,等空开冷下来再试试。如果还是跳那就是空开质量问题了。

楼主:
发现国产的西门子空开 螺丝有一字的和十字的两种,都是真的吗? 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D:
测出低电流跳,未必是空开质量问题。

网友E:
哎...用DELIXI吧!我用公司都用还行,又不贵!

网友F:
电机会不会是瞬间短路使开关跳的。

网友G:
是启动的时候跳还是运行的时候???多大的电机?C型还是D型的空开?

网友H:
应该是质量问题!中国假货也可以做的外观和真的一样!

网友I:
换一试试

网友J:
最好卡一下三相电流。我们遇到过

网友K:
应该测量一下负载电流.

网友L:
放在手里掂掂分量

网友M:
如果正常电流是2A的话,3.2A的空开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另外建议你自己查一下C,D型号空开的区别

网友N:
电机的冲击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