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电机的能量效率

楼主(2007-06-16):
请问一下直线电机的能量效率一般都是多少,应该用何种方法计算?谢谢了以及直线电机的动态特性

网友A:
建议去看  电机学  这本书  书上很详细

网友B:
“直线电机的能量效率”不会太高,尤其是控制类直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