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伺服马达限速问题

楼主(2007-06-17):
我在实验中,遇见松下伺服驱动器被限速了,在位置控制时,由PLC输入脉冲指令,当速度达到100转左右时,就不能再升了,无论你怎么提高脉冲频率也不行,另外,在100转左右时,再提高脉冲频率,它速度不但没有上升,反而还慢了下来,搞不懂是何原因,请教各高手。多谢!

网友A:
是不驱动器的设定有问题,看一看设定参数

网友B:
PLC的问题

楼主:
    “是不驱动器的设定有问题,看一看设定参数 ”不知驱动器哪项叁数与它有关,“PLC的问题”PLC有什么问题,能否说明白点吗

网友C:
此时PLC的输出脉冲频率是多少?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不能从驱动器入手的话...
直接把PLC脉冲速度设大点就行啦,,,

网友D:
该不是100转每秒吧?如果是100转每分的话,建议:
1、检查PLC脉冲指令的频率,看其是否超过驱动器接收位置信号的最高频率(或带宽限制值);
2、检查PLC的输出和驱动器位置命令接口的情况,看是否匹配。比如是电平接口还是干接点接口,上拉电流是否准确等等,条件允许的话用示波器看一下;
3、不排除因为驱动内部电子齿轮比减速的原因,当电机转100转每分的情况下,位置命令已经达到接口能力上限,所以出现丢脉冲的现象。

网友E:
修改内部电子齿轮比减速,把PR4B调小

网友F:
多谢各位,我已搞定了,是由于电子齿轮卡中的分母设定太大引起的。不过现在又有新问题了,速度太快后,会出现偏移

网友C:
“速度太快后,会出现偏移”———是静态偏移,还是动态的,偏移是否会持续扩大?

网友F:
情况是这样的,我在伺服马达的输出轴上,再接了个反馈编码器,当伺服-ON信号给定之后2秒再由PLC发送脉冲串,在脉冲串发送完毕之后,没有即时关闭伺服-ON信号,马达看上去没转,但是马达输出轴上的反馈编码器还在反馈回信号(很慢)。

网友C:
连续累计反馈?还是仅仅外加编码器有信号输出(来回抖动)?

网友F:
外加编码器有信号输出。

网友G:
建议你看看傻瓜伺服的那个帖子。呵呵

网友C:
由于伺服未关,到位后只是原地来回微调,所以看似不动,外加的编码器有信号输出也就是很正常的现象了。

网友F:
请问如何能处理这种问题,

网友C:
这属于伺服的原理性特点,无法简单消除,除非下电,用抱闸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