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启动时,线径怎么计算?

楼主(2007-06-17):
 龙门群吊干线线径大小的计算,求救------------
我门公司给一单位做龙门群吊,共计32台,每16米一台2吨的门式起重机,电动葫芦功率3千瓦,现在考虑的问题就是电动葫芦同时启动是压降很大,每台葫芦有42A的启动电流,现在客户准备将变压器(800KVA)装在离龙门吊群约16米远,一条架空干线放过去,但这个干线的线径以什么计算方式最好?
 我看估计要240平方的啊,到末端的压降15%的话

有没有专家看过来啊?

楼主:
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啊?

网友A:
负荷电流一般 选 最大一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4~7)倍+其他同时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

按你说的:42+6*31=228A

网友A:
240的铜线一定够

网友A:
铜线70-95够了 铝线的现在很假搞不清楚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是同时运行,独台起动的算法,不是同时起重的电流算法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我用的是240的铝线啊,
我也不敢保证,请人家电力局的人帮忙算,
还没结果,有结果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A:
同时启动也是这样算启动电流

楼主:
变压器至第一台距离140米,以后每16米一台起重机,共32台

我认为同时启动时不能按“最大一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4~7)倍+其他同时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这么算,应该主要考虑所有启动时的最大电流在主干线上产生的压降算,保证最后一台也能顺利同时启动。不然的话,可能的情况时前面的先起来,后面的慢起来。

没经验,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电缆的选择一般从载流量、电压降、灵敏度、机械强度等等方面考虑
这里主要是电压降和载流量
电缆用LJ裸铝线、线距0.6米,功率因素取0.8、线路算650米,32台3kw电机,环境25度

估算了下150mm 电压降18%;185mm 电压降16% (功率因素高些好很多) 载流量不管是铝绞线或合金线

都满足!

根据情况选185mm或240mm的

不要盯住启动电流,就算所有电机都挂在500米末端,又如何呢?

楼主:
恩,谢谢大天使指点.

我用的是那个<电缆选型专家 V3.03>的软件,上面有架空的LJ计算选型,我算负荷3.4*32=108.8KW,软件计算结果推荐用240的铝线,但我的参数里面没有提及负荷的长度,或干线的电流啊?

楼主(2008-11-24):
结贴:用的70平方的铝线,从两边分,自变压器400KVA引185平方的铜线过来。

网友C:
我的观点:变压器放在中心位置,设两路输出,每路控制16台,选用150平方铝线,这样既能满足启动电流,又不留任何后遗症。

楼主:
我们搞的也是这样,不过用的是70平方铝线,也没问题,大天使说的对

网友D:
大天使说的有道理,

成组的设备的配电不能按照单台设备的计算方法计算;

要考虑设备同时运行的概率(或者最大功率年运行小时数)和设备运行的方式:成组的起重机同时启动的概率极低;而且本身都是短时工作,70~90足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观点:变压器放在中心位置,设两路输出,每路控制16台,选用150平方铝线,这样既能满足启动电流,又不留任何后遗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缆的选择一般从载流量、电压降、灵敏度、机械强度等等方面考虑
这里主要是电压降和载流量
电缆用LJ裸铝线、线距0.6米,功率因素取0.8、线路算650米,32台3kw电机,环境25度

估算了下150mm 电压降18%;185mm 电压降16% (功率因素高些好很多) 载流量不管是铝绞线或合金线

都满足!

根据情况选185mm或240mm的

不要盯住启动电流,就算所有电机都挂在500米末端,又如何呢?

网友G(2008-12-25):
按经常使用中的最大的功率算!

网友H:
12楼的方法很好!导线压降:ΔU=(1.732×L×I×COSφ)/(S×γ),其中I:表示最大电流,L:表示导线长度,S表示导线断面积,γ:表示电导率,铜为50,铝为35,

网友I:
12楼的方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