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

楼主(2007-06-17):
各位前辈们!我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我在安装SIEMENS  S7-200的编程软件时,安装到一半的时候,电脑里面跳出这样的一条信息!我看不懂,想请高人指点!信息如下:
Unable to locate a valid executable for update,you must select the directory where your previacs version of Micro/Dos is located!
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按照提示给于确定,但是后面又出来了一条信息!
Still unable to locate a valid executable for update or current version already installed installation aborted !
就这些信息,我重复的安装了好几次,还是不行啊!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您可能安装的是一个补丁包,需要原版安装文件。
至于如何直接安装补丁包,请参照论坛中直接安装MicroWin4.0 SP1帖子。

楼主:
这个编程软件是我在SIEMENS官方网站上下载的啊,会有什么问题吗?我还请问一下,现在S7-300的是不是要授权的啊?200的是不是那个网上都有的啊?不需要授权,对吗?

网友A:
西门子官方网站不提供可直接安装的软件,您下载的一定就是补丁包了,参照我说的解决方法,Step7 V5.3开始,您必须使用授权,否则不能运行。
网上下载的基本都是补丁包,但是通过导入一个文件入注册表,就可以直接安装,不影响使用。

楼主:
但是我到那去找一个授权的软件啊?200不是不需要授权的吗?那我现在要和200编程通讯,我该怎么办呢?请问你了-高手!

楼主:
高手啊!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啊,请教你了!我的E-mail:hu_shenghua263@sina.com.cn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B:
你的软件不对
有问题联系
QQ 380311035

网友A:
兄弟 ,Step7是300的编程软件,200的编程软件是Step7 MicroWin,两者不是同一个软件,互不通用。

网友C:
200就是不要授权的,自助资料库里面有STEP 7 V4.0编程软件下载

网友C:
STEP 7-Micro/WIN V4.0 SP4 正式版本地下载无需安装V4.0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oft/00001/STEP_7-MicroWIN_V4_SP4.rar

楼主:
谢谢你们,我终于装好了,可是问题又出现了!呵呵!我的英文比较差,安装好了以后,全是洋马子,看不懂!把我都给看晕了,呵呵!请问能不能把它汉化啊?

网友D:
安装的是中文版吗,TOOLS---OPTIONS---GENERAL,LANGUAGE的CHINESE。
否则,安装中文版。

网友E:
超低价格提供全系列西门子PLC!可提供17%增值税票。QQ:617988956

网友F(2014-05-28):
引用 网友C:
STEP 7-Micro/WIN V4.0 SP4 正...

楼主你是怎么搞定的啊?我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能给我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