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ANUC(ioc)数控系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6-17):
    大家好!我很少接触数控,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是0ic,LING  I   C

楼主:
   您能说的,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B:
发那科数控系统的一种。(0i-c)

网友C:
oi是Fanuc数控系统的一个系列,C应该是该系列的某个子系,或品种。

楼主:
    谢谢你们!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能不能给发一份呢?绒谢谢!

楼主:
 谢谢你们!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能不能给发一份呢?谢谢!
dopdinp@126.com

网友A:
网上多的和鬼一样,呵呵.在网上找下吧,那个资料很大的,油箱放不下.

网友D(2007-07-21):
http://www.busnc.com/cncsys/fanuc/,详细介绍,好好看的哦!

网友E:
oi是0系列的改进型。Fanuc系统后加i的都是表示是原来型号的改进型。

网友F(2007-11-25):
oi是0系列的改进型。Fanuc系统后加i的都是表示是原来型号的改进型。其中0ic是最多控制四个轴的,又有0iMC和0iTC,分别用在加工中心、铣床与车床。

网友G:
oi是0系列的改进型。Fanuc系统后加i的都是表示是原来型号的改进型。
不完全正确。i应该是internet,就是你的机床可以接上网络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