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380伏和220伏的电机谁有劲?

楼主(2007-06-17):
(无正文)

楼主:
今天有一0.75KW的电机 可以接成星型和三角型 但大家说接成三角型用220的没劲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楼主:
那是怎样的啊

网友B:
请问你的电机是不是三相用在二相上,如果是的话,我想在1000W以下的电机,可以用电容补偿.功率小点罢了.如果是这样三角形最好,星型并的话,电容坏了的话,可能烧了线圈.如果是三相电机用于三相,肯定三角型好!,

网友C:
1、你的问题太含糊,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2、如果是一台电机,它的接法是:380v/220v Y/△;
3、在线电压380v的电源下Y接;
4、在线电压220v的电源下△接;
5、3、4情况下电机功率相等,“劲”一样大!

楼主:
就是 刘志斌 说的这种情况 可怎么证明啊? 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C:
不管哪种接法,电机的相电压相电流都相同,功率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