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电缆制作

楼主(2007-06-17):
关于富士NB系列可编程程序控制器的通讯技术
摘要:总结富士NB系列可编程程序控制器的通讯接口的标准、特性、NB编程电缆制作、RS232电缆插座、通讯故障检查,目的帮助初学者尽快掌握该技术,运用该技术,维护现有设备的方便。
关键词:平衡发送、差分接收、共模干扰、半双工、全双工、通讯口、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
富士NB系列可编程程序控制器的通讯接口标准为:RS485/ RS422;采用8针RJ45模块型插座;其不能直接与RS232接口连接,必须先经过转换。RJ45各针脚的布置如下:
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RS485和RS422电路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受,不需要数字地线。RS422通过两对双绞线可以全双工工作收发互不影响,而RS485只能半双工工作,发收不能同时进行,但它只需要一对双绞线。RS422和RS485在19kpbs下能传输1200米。
NB2系列PLC默认通讯标准:通讯口COM1,波特率19.2K,停止位1位,奇偶校验:奇校验,字节8位。
富士NB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一:
到电脑市场购买一个USB/RS232和RS232转422/485转换头,一根 8芯水晶头连接线、一个DB25F插座。按转换头的说明书的说明,把 8芯水晶头连接线和25芯插座按照下面接起来:
      8芯水晶头的
3(RXD-)—16(R-)
4(RXD+)—17(R+)
5(TXD-)—14(T-)
6(TXD+)—15(T+)脚
1,7(SG)—7,8
2,8(5V)—12,13
把25芯插座和422/485转换头接起来就可以了。
富士NB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二:
    PC的RS232是9针,不能和NB的RJ45直接连接的,RJ45这边是RS422,所以需要转换模块,如果有三菱的SC-09电缆可以用它再做个和RJ45的连接线即可。
SC-09 编程电缆为 RS232 接口(俗称 COM 口)到 RS422 接口的转换电缆,通用于三菱 A 系列和 FX 系列PLC ,支持所有通信协议,用于电脑与 PLC 的编程通信和各种上位机监控软件,并可替代三菱通信模块 FX-232AW (或 FX-232AWC ),该电缆的 RS422 端口和 RS232 端口均内置± 15kVESD 保护电路,可带电任意带电插拔。
DB25母头引脚定义如下:
RS-232模式:采用标准的DB25针串口标准,2脚(收),3脚(发),7脚(地);
RS-485模式:采用DB25母头的14(485-),15(485+)脚;
RS-422模式:采用DB25母头的14(T-),15(T+),16(R-),17(R+)脚;
电脑机箱后方的9芯插座,旁边一般有 "|O|O|" 样标识。
RS-232C接口电气特性
EIA-RS-232C对电器特性、逻辑电平和各种信号线功能都作了规定:
在TxD和RxD上:逻辑1(MARK)=-3V~-15V
逻辑0(SPACE)=+3~+15V
在RTS、CTS、DSR、DTR和DCD等控制线上:
信号有效(接通,ON状态,正电压)=+3V~+15V
信号无效(断开,OFF状态,负电压)=-3V~-15V
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 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
旧制JIS名称 新制JIS名称 全 称 说 明
FG SG Frame Ground 连到机器的接地线
TXD SD Transmitted Data 数据输出线
RXD RD Received Data 数据输入线
RTS RS Request to Send 要求发送数据
CTS CS Clear to Send 回应对方发送的RTS的发送许可,告诉对方可以发送
DSR DR Data Set Ready 告知本机在待命状态
DTR ER Data Terminal Ready 告知数据终端处于待命状态
CD CD Carrier Detect 载波检出,用以确认是否收到Modem的载波
SG SG Signal Ground 信号线的接地线(严格的说是信号线的零标准线)

简单连接

完全连接

串口故障检测
按以下步骤逐步检查:
1、有些机型有LOCK键,检查其是否按下;
2、主机RS232接口与计算机接口定义相同: 2—收,3---发,5---地线,因此要求主机与计算机之间的连线2,3对调,并检查其是否连通;
3、计算机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4、计算机COM口设置是否正确;
5、设备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6、是否有回读,有回读,并按通讯协议核对回读内容。
如以上几项全部正确,仍无应答,请打开机盖检查:
1、RS232连接的小扁线一端插头是否因运输途中摔出﹑摔松﹑未插紧;
2、检查小扁线与主机232接口是否连通。
软件检测说明:
1、 此窗口说明通讯线路不通或者、奇偶校验、波特率等设置错误,通讯连接不上。
2、 此窗口说明通讯口设置错误。
3、 此图为正确的设置。
4、如果出现”Integer overflow”说明编程软件的版本与系统软件不匹配。必须更换软件

楼主:
以上是转贴

网友A:
可惜没有图片

楼主:
我的电缆就是1个RS232/422转换模块改的
其实做电缆省几十元没有必要
我自己同时做了1根转换模块电缆和1根用电阻连的电缆
电阻连的电缆很少用,恐怕烧毁COM口

楼主:
电子邮件回信
你好,
    ******:我今天从别人手里买了根电缆连线,可是与PLC通讯不了,不知道何故.请赐教如何介决呀?如果我用RS-232/RS-485的能用吗?
    我买的这根线是这样的做的在9针的2,3之间各串了一个1.9K的电阻其它什么也没有,听朋友们说当中要另外加什么转接口的,我刚入门很多不懂,请帮帮忙谢谢了!

--------------------------------------------------------------------------------

        需要用RS232/422 转换模块,并且用富士V2.0英文版本的软件,我开始用富士1.0中文版本在车间用笔记本下载只成功2次,在台式机 成功多次且持续时间不长。后改用英文版本的V2.0www.gongkong.com论坛的自助资料下载)很稳定,用笔记本在车间下载没有出过问题,长时间监控也正常。应该是V1.0中文版本的问题吧!
       转换模块也就30~45元之间,再买根电脑网线(主要用抽头)。做下来也就50元,完全不必要买电缆,价格贵不说,也容易烧毁串口
       你说的“我买的这根线是这样的做的在9针的2,3之间各串了一个1.9K的电阻其它什么也没有,听朋友们说当中要另外加什么转接口的”,他们用2个电阻把RS232的高电平降压,不过还容易烧毁串口。具体接法如下:
 将水晶头的4(RXD+).6(TXD+)脚的导线与9芯孔头的5脚连接(该脚是RS232的地),

          3脚(RXD-)通过2.2k欧的电阻与9芯的3脚相连,

          5脚(TXD-)通过2.2k欧电阻与9芯的2脚相连

你的接法可能是用1K欧电阻,就更危险
还有一种接法: 富士NB最简编程线
NB      PC 9针
3、5---------5
4----2.2K----2
6--2.2K--3
      8-7
接口损坏自负

网友B:
想修就找我

网友C:
这样会不会烧COM口????

网友D:
我有富士的软件 资料 可以联系
有技术问题 交流
QQ 563969724
电话 15900801972

楼主:
shanghaiwang
骗子
QQ是西安一个20岁女子的QQ

网友E(2008-02-29):
如果有图片看更好!

网友F(2008-07-22):
我有一条该电缆,是从日本过来的。一直没有用有需要的的可以联系YANG123ZHIMIN@163.COM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电缆就是1个RS232/422转换模块改的
其实做电缆省几十元没有必要
我自己同时做了1根转换模块电缆和1根用电阻连的电缆
电阻连的电缆很少用,恐怕烧毁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