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 电台需求

楼主(2007-06-17):
我的系统需求是在A端采集4个24V数字量输入信号,在B端输出与A端所采集的4个24V数字量对应的4个24V数字量输出信号。在A端所采集的4个24V数字量分别为a、b、c、d,我需要采集的是它们处于1的状态,而它们每次处于1状态的时间只有15ms,并且当信号a处于1状态200ms后信号b也将处于1状态,也就是说电台需要在200ms内将A端采集的a信号传输到B端输出。这200ms是信号传输的最小要求,最好是越快越好。

楼主:
我现有西门子s7-200和s7-300PLC,能与之连接的电台最好。

网友A:
数字电台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4路开关量,9600bps,
深圳华夏盛就有,你可以参考一下。介于拟采用的是s7-200\300那你选择的时候就采用485通讯接口

网友B:
可以使用DATA-LINC无线数传电台,有两种接口:以太网接口和RS232接口.传输带宽:115.2K.如果需要详细了解请与我联系,电话:010-51267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