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发热原因分析

楼主(2007-06-17):
我单位新上一台380V/55KW电机,E级绝缘。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热非常严重,温度高达100度左右,数小时侯电机风叶烫化,轴承油化干后烧坏抱死,换上新轴承和风叶后还是这现象。但该电机不超电流(90A),电机端盖和轴承等机械配合都很好。请各位分析一下电机发热的真正原因,谢谢1

网友A:
是否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B:
用变频器吗?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是大约在运行了多久以后出现的,三相电是不是平衡?你有没有装缺相保护一类的

网友D:
我感觉是缺相造成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量一下三相绕组电阻是否平衡.电源是否有问题

楼主:
电机不缺相,三相电流平衡
现在还是怀疑是轴承和机械毛病

网友G:
搞好后,把结果写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H:
也可能是电机的定子有问题,水货电机.

网友I:
轴承和机械毛病

网友J:
应该是电机质量问题 哪里的电机?

网友K:
“温度高达100度左右,数小时侯电机风叶烫化,轴承油化干后烧坏抱死,”
1、机械传动造成轴承运转不良过热;
2、电机装配不良,导致轴承运转受损过热;

网友L:
应该是电机质量问题 哪里的电机?电机干什么用?

网友M:
与相同型号的电机比较一下电机的散热风量是否一样,风叶最好是2/4极的金属的,轴承油选用耐高温油脂.用手感觉/或测量一下运转时的振动,若能感觉到振动,则检查机械和轴承.

网友N:
是不是有短路啊

楼主:
经仔细检查,该电机存在一下两点缺陷:
1 该电机是两极电机,配的却不是两极的电机风叶。
2 该电机首端轴承有卡簧位置,但没有装卡簧。纯属水货!
谢谢各位发帖!

网友O:
我不明白"两极的电机风叶"与"四极的电机风叶"有什么不同,有高人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P:
电机是什么牌子,现在的电机很多质量太差,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质量随着下降.

楼主:
两极电机的风叶叶片较小 但叶片较多些

网友Q:
卡簧是干什么的呀

网友R:
什么牌子!?

网友S:
具体感觉一下是轴承部分热,还是整个电机外壳均热,轴承是一端还是两端发热.这样可以把故障范围缩小.

网友T:
应该去掉负载,空载试运,测试电机各项性能.

网友U:
那里的电机呀。说出厂家,让大家以后注意呀。

网友V:
水货电机

网友W:
电流太大了

网友O:
 fa_ybq: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8 14:12:00
    卡簧是干什么的呀

卡簧是用来防止轴承轴向串动的!这样轴承的使用寿命就长久.

网友X:
和同型号的电机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Y:
是不是转子与定子间磨察太大.

网友Z:
你是否换间隙大轴承.这种轴承是特殊.

网友AA:
个人认为找下风叶叶片的原因!如果噪声太大很可能为风叶安装问题或是风机本身设计缺陷。

网友AB:
散热问题,包括环境问题.风机质量问题

网友AC:
我个人认为是轴承过载和硅钢片老化

网友AD:
晕!那哪是电机!那不成了电暖气了吗?

网友AE:
如果是变频电机,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设置。如果是普通电机检查一下动平衡,包括电机和负载。还有就是运行环境周围是否有热源通过轴传导给电机。

网友AF(2008-04-09):
我觉得不可能是缺相造成的,还有就是发热部位在那里?轴承还是电机机身?机身的话要考虑是否负荷过大?要测量一下电流,轴承的话换一盘质量好的轴承例如SKF的和NSK的,还有就是把电机风扇更换为金属材料的,要加大的,原配电机的风扇很多都偏小,不满足散热需求。最后一点就是轴承润滑脂要选用锂基脂的,在180摄氏度之内不会出现液化的蒸发的情况。再说E级绝缘允许温度105度,电机好像没有超标哦

网友AG:
是不是电机是水货,功率达不到。电机超负荷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