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A的下载问题

楼主(2007-06-17):
我从三菱A上载一个程序后
不修改任何东东
马下下载到此PLC里
可是下载时出现在如图提示
在线写入也是一样
请高手解答

楼主:
怎么发不到图片啊???
下载时提示:对禁止写和区块进行了处理,请取消后再执行!!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没碰到过这个情况,你试一下:
1、把PLC的钥匙开关置为监控模式或停止/程序模式;
2、仅写入程序,不要写入注释、软元件数据等(有可能PLC存储容量设置不正确而导致此问题)。

网友B:
PLC内的程度保护了,要有密码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