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view与PC的连接线

楼主(2007-06-17):
请问各位大哥,eview MT509L与电脑的连线是怎么个接法?

网友A:
很简单的  235 785

网友B:
PC端2-----7HMI端
PC端3-----8HMI端
PC端5-----5HMI端

网友C:
HM---PC
7----2

8----3

5----5
都是是九针的

网友D:
请问用那个口有两个端口,一个是rs232,一个是plcrs485,用第一个就不用制作电缆了,普通的串口电缆就可以,为什么就不行?不能下载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哪个口还能看不出来吗?
标识很清楚的

网友E(2007-10-15):
用485接口

网友F:
9孔 的
别误导别人

网友E:
就是这个标有pc(rs232)的口。

网友G(2007-12-05):
自己买几个头做就行我的就是自己做的

网友H(2009-02-06):
235对785,很好做的!

网友I:
呵呵;买屏的时候可以从代理商处免费得到一条;

网友J: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