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固定频率设置问题

楼主(2007-06-17):
请教:MM440固定频率设置问题

    DIN8 p704=1
    DIN5 p701=17
    DIN6 p702=17
    DIN7 p703=17
  则DIN5,6,7对应频率F1--F7
  若DIN5 p701=1
    DIN6 p702=2
    DIN7 p703=17
    DIN8 p704=17
请教:DIN7,8对应频率多少?

                  谢了

网友A:
p703 704是数字输入3和4 为din3,din4
你是有的是固定频率选择(二进制编码选择+on)
对应的固定频率为:ff4 ff8 ff12

楼主:
谢了
对应ff4,ff8,ff12,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但请看以下---老外提供的参数片段,似乎不是对应ff4,ff8,ff12?

P0701 Function of digital input  -- -- 1
P0702 Function of digital input 2  -- -- 2
P0703 Function of digital input 3  -- -- 17
P0704 Function of digital input 4 17
P1001 Fixed frequency 1  -- 0.0
P1002 Fixed frequency 2  --
P1003 Fixed frequency 3  --
P1004 Fixed frequency 4  -- 80.0
P1005 Fixed frequency 5  -- 10.0
P1006 Fixed frequency 6  --
P1007 Fixed frequency 7  --
P1008 Fixed frequency 8 --
P1009 Fixed frequency 9 -- 40.0
P1010 Fixed frequency 10 --
P1011 Fixed frequency 11 --
P1012 Fixed frequency 12 --
P1013 Fixed frequency 13 -- 60.0

网友A:
看一下p1016-1019摄制的是多少

楼主:
P1016 Fixed frequency mode – Bit 0 -- 3
P1017 Fixed frequency mode – Bit 1 -- 1
P1018 Fixed frequency mode – Bit 2 -- 3
P1019 Fixed frequency mode – Bit 3 -- 3
所对应频率应为ff1,ff4,ff5,ff9,ff13吗?
不是也可对应ff12吗?
请教

网友B(2007-10-19):
傻拉!大家可不可以讲的简单点啊

网友C:
受益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