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7-06-17):
安川变频器616G5系列有时报过压,功率为30KW,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什么地方,我帮你修。价格优费。51pklove@163.com

网友B:
没有必要修....如果负载没有问题就恢复出厂

网友C:
电压参数设置在确认一下,可以换主板试一试

网友D:
在什么情况下报“OV”,检查一下制动回路!
有可能是制动单元坏了!

网友D:
欢迎各位能够经常交流:hangyong16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