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用什么MODEM实现远程通讯

楼主(2007-06-17):
上位工控机----MODEM1-----公用电话网-------MODEM-----S7300PLC

网友A:
西门子确认的是贺氏的Modem,实际上主流的都可以使用,但是您的系统需要TS适配器来链接Modem哦。
如果不使用TS适配器,那么您需要使用SINAUT系统来远程通信,相信您是不愿意接受这个成本的。

楼主:
YUANLE谢谢你:TS适配器是不是S7-300编程电缆,还是RS232转RS485,是链接Modem1还是Modem2.求具体说明还有其它注意事项,

网友A:
TS可以用作S7-300的编程电缆,需要安装TS软件并授权。

楼主:
是链接Modem1还是Modem2.具体说明还有其它注意事项,
我电话是13926014426

网友A:
6ES7 972-0CA34-0XA0 TS 适配器
6ES7 972-0CB35-0XA0 TS 适配器II 模拟式
6ES7 972-0CC35-0XA0 TS 适配器II ISDN

楼主:
TS 适配器 是链接Modem1还是Modem2.具体还有其它注意事项说明一下,

网友A:
TS适配器,链接在S7-300端,将TS适配器的MPI端链接在您的PLC上,RJ11端与您的Modem或者通讯模块链接,而您的计算机通过232口与您的Modem链接,在安装完TS软件并授权以后,您需要在Set PG/PC interface中的选择TS Adapter,然后选择属性,修改属性为Modem Connection然后确定,当您运用Step7控制PLC时,系统会自动拨号,但是远程下载速率取决于电话线的速率。

楼主:
链接在S7-300端的Modem用一般外置Modem行不行,还是一定要用西门子的?

楼主:
末搞惦,还需要继续顶

网友B:
你的S7-300 PLC带自由口吗?可以使用我们的电话线拨号产品,工控机端和PLC端各放一个,也就是将你方案中的MODEM直接换成我们的产品,工控机和PLC不用修改任何程序,就可以实现二者之间任意距离的数据传输。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可以和我联系。
电话:0510-85110721、85113920
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楼主:
可能懂的高人真的很少,还是这个问题态简单?S7-300 PLC是MPI口.

楼主:
 可能懂的高人真的很少!

网友C(2007-08-28):
哪位老大有TS软件和授权能提供给本人一份吗?谢谢!

本人邮箱SZLXQ2001@163.COM.....谢谢!

网友D(2007-11-23):
为何不用SINAUT S7 T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