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能控制PLC的I/O口吗

楼主(2007-06-17):
(无正文)

网友A:
Wincc不能直接读取或者写入PLC的IO端口,需要通过PLC输入输出映像区进行间接操作。

网友B:
通过变量进行间接操作

网友C(2007-11-20):
I区能控制吗

网友A:
下面引用由hzx在 2007-11-20 10:10:00 发表的内容:
I区能控制吗

--------------------------------------------------------------------------------------------
這里的I區只能是PLC的輸入映像區,而非值PLC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