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热网监控软件怎么不能复制啊?

楼主(2007-06-17):
热网监控软件怎么不能复制啊?我在复制过程中发现很多程序包不能复制.

网友A:
请问是什么软件,你是怎么复制?如果只是复制工程的话,应该是不行的。实在想要的话,可以用ghost“克隆”硬盘算了,呵呵

楼主:
克隆硬盘,怎么做啊?

网友A:
就是用ghost把你原来装有监控的软件的硬盘或是硬盘分区内容考到你的目的硬盘上,不过要正常使用的话你的目的电脑的硬件驱动等相关程序要重装的。

楼主:
问了开发人员,说是有一部分文件只能在一个机器上运行,不能复制,以防软件被盗.

网友A:
这也有可能,因为监控软件基本都有加密锁的,就看加密算法是怎么做的了,如果是跟你的硬件标识号有关的,那就没办法了,据我所知力控的5.0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支持国产正版,强烈建议使用正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