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型PLC,驱动一交流接触器,什么情况下要过一个中间继电器?

楼主(2007-06-17):
平时在使用时,多次遇到这个问题,但不知有没有具体的技术指标,比如多大的交流接触器要过一个继电器,多谢!

网友A:
我们这里基本都过!

PLC输出是24V的,接触器线圈是220V的,基本都加一个继电器,学名“隔离继电器”,把24V和220V分开,安全!

网友B:
24V不能带220V啊!其实就是放大信号。我没见过PLC直接控制主电路,PLC电源没那么大容量。指示灯可以不加中继。

网友C:
PLC输出不见得都是24v。
继电器输出型的输出接口,仅仅是一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可以控制AC250V,DC30V/2A或者80VA负载。
我觉得从安全和经济方面考虑,还是加一级小型继电器,再去控制接触器,投资仅仅增加10几元,尽量保证PLC的安全吧。

网友D:
plc继电器输出的,其输出触点容量一般为2A/250V(阻性),不用加中间继电器过渡,除非接触器较大线圈电流超过触头容量,才考虑。

网友E:
我们这里都是直接带接触器,不过接触器都<95A,接触器线圈两端加阻容吸收元件
380V接触器和大功率接触器应该必须加继电器
还有就是动作特别频繁(如电磁阀等)最好用直流输出PLC加继电器

网友F:
我使用的250A的交流接触器线圈是直接接PLC的,运行一年多至今正常,但是必须在接触器的线圈上加阻容吸收保护。以前使用只要大于40A的接触器我都用中继过渡一下,250A的全当是实验。

网友G(2007-11-22):
“PLC内部辅助继电器的在控制中起辅助作用,相当于继电接触控制线路中的中间继电器”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用实际的中间继电器,有哪位明白,肯讲解一下?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6-28 16:03: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这里都是直接带接触器,不过接触器都<95A,接触器线圈两端加阻容吸收元件
380V接触器和大功率接触…
--------------------------------------------------------------------------------------------
plc继电器输出型,其输出继电器的触头容量为250V2A,所以不能接380V负载。

网友H(2021-04-26):
我从来不选用继电器输出PLC,都是晶体管!!

然后根据需要加装继电器